求助 怎么分辨AMD系列主板是独立还是集成的

楼主(2011-03-10):
     哪位大哥大姐 能交我 怎么根据主板的型号来判断 AMD系列的主板是集成 和独立的
                             谢  谢

                                  此致
                                敬礼

网友:
这个 论坛好麻烦哦  还要积分

网友:
这个不好说   主要是就看经验    你看的多了就知道了 一般常见的板子都知道  要是没见过 只听型号真的不好说‘

网友:
        没有什么规律的,靠经验

网友:
生产商好像没对此做统一的规范

网友:
没什么规律吧

网友:
看主板上有没有 VGA接口   有的话 就是集显。

网友:
传说中的小白?!~

网友:
这个也没具体的规律,靠经验,板子看多了就知道。

网友:
看下主板本身有没有显卡输出的接口不就知道了,没有就是独立的,有就是集成的

网友:
看板子上是否有AGV接口 拿肯定都知道
我的意思是 就是和 inter的主板一样 拿华硕的说  P31 P41 P43 是独立
                                              G31 G41是集成一样
这样怎么辨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看有无VGA接口
你要从型号去区分的话百度下应该会有的

网友:
经验呀,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