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在进系统之前死机

楼主(2011-03-10):
画面卡在
error
0271 : check date and tamei settings
error :
0251: system cmos checksum bad -default congfiguration used
error:
0192 : system security - embedded secur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

到了这里就不动了,按理说出现这个画面然后喇叭响了两声就应该进bios 了。
然后我关了机之后又开始数内存了,然后又出了0192 error 又停那里了。

网友:
那上面那些应该是报错吧  LZ先把报错解决吧  感觉南桥的可能性教大 ,我也遇到过 时间报错 不管上电池没有 总是要设置时间 最后加焊南桥 不行就干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不行加焊下南桥

网友:
0192安全芯片报错,可能是BIOS跟安全芯片不配对引起的,你动过哪里啦。还有你那数内存的,是可以在BIOS关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些看法,0192报错也会自动关,是不是动了安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