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2600PRO显卡上电停机

楼主(2011-03-10):
网吧回收的网卡,有几块,一块是盈通R2600PRO游戏高手静音版的显卡,电脑上电就保护!测Q613和Q614的D、S之间好象不正常,这是一对APM2509N,吹下来,测有一管DS之间电阻有点异常,用两只P2003GDP代换后,上电正常!

换好了的两个管

换下来的两个管,是APM2509N,呵呵!

网友:
恭喜了LZ 像你那种问题查上显卡 就不过显卡 或掉电  肯定是显卡有问题,短路的话多点

网友:
呵呵,不过那两个管,吹下来测和好的一样,没测出问题来,可是显卡修好了!就这样!

网友:
12V上管直接对地所引起。

网友:
这种不上电是最常见的一种了。恭喜你!

网友:
你用的表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是啊,我换的那两个是下管啊!不要搞错了!那样好很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一般的DT9205数字表和MF47的指针表,不是那种高级的啊,修理工,要那么好太浪费,要是搞设计的话,那就要高级的,四位半的数字表啦!

网友:
有这样不良的原件的,我就经常碰到。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