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主机

楼主(2011-03-10):
几乎电源每用一个月之后都会被烧坏,很奇怪。
电源

网友:
买的什么牌子的电源,不要图便宜,电源一定要选好的,它不只是供电开机,直接影响到你主机的寿命,你提供的信息有限,无法确定具体问题,但频繁烧坏应该是电源品质不佳

网友:
我以前做过方正维修站维修人员,方正的主板用长城电源一般一年后很容易坏的,现象都是开不了机不上电,换了就好,这种电源我换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