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集显不触发!

楼主(2011-03-10):
     今接到一台机器,DELL M1210,插上可调电源后,从0.03到0.00,按开机没反应,测电感对地都没有直接短,测开机键有3.3伏的电压,测EC工作条件,RTC_CELL有电压3.3伏,+3.3伏被拉低成为1.8v,测得连EC处有开关跳变,测powrbtn无信号输出,+3.3_ALW电压从8734的25脚出来为3.3v,这个电压每一处都有,是一个常有电压,ACAV-IN电压有3.3伏,曾看版主说的EC休眠电压有1.8伏,正常应该是3.3伏,他也是+3.3_ALW电压提供上接的地方,系统供电芯片无SHDN信号和3V 5V使能信号,无PG信号,现在有点想动桥了,望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RTC_CELL有电压3.3伏,+3.3伏被拉低成为1.8v”

如果这个电压被拉低到1.8V
应该不正常

网友:
  是的,现在量得EC的+3.3_ALW电压就是现在1.8v,估计就是导致不开机的因素,想问一下,这个3.3v是否是8734输出的呢,还是别的哪个地方,

网友:
RTC_CELL是由+3.3v_RTC_LDO转化为来的
+3.3v_RTC_LDO正常不?

网友:
这个板子是进水的机器,有点不稳定,现在量得电感电压有3.3伏了,触发后到0.01,正在查信号的走向!谢谢回复!

网友:
感觉板子有点断路了 重点查8734

网友:
我有个独显的m1210我换成集显的板子后总是蓝屏 或者黑屏不显 时好时坏的

网友:
我也修到了这台机器 也是不触发 MAX8734的3脚和4脚的两个信号(ON3和ON5)时有时无不断的被拉低,有谁知道这两个信号是由哪个IC发出来的,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