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7300GT 7F不显示

楼主(2011-03-10):
网吧回收的三块ONDA 7300GT ,有两不能识别,有一块能识别,但黑屏!黑屏的这块显卡,测VGA接口的R、G、B三色的对地电阻都是76欧,正常,很可能是H、V的行场信号出了问题,试换74HCT08D后,显示正常!

就是上面的U3,呵呵!下面的就是坏的集成电路!

哈哈!

网友:
别人修都轻松,我自己就好难。水平不到家!

网友:
用示波器就可以直接打出行场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正打算买一台示波器,不知道1800左右的能不能用,修下显卡和主板什么的,以后也可以用在修家电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弄啊,有什么现象?

网友:
打VGA头上的14.15脚,有一个波形三基色以能打出来啊,注意一定要等数码卡跳过2B开始显示才能看得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平时多学习知识,到修理的时候,就快多了!不要没事,就玩游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要是有示波器的话,就直观多了,不过老板也没有买啦,我自已的那台20M的,给我搞坏了,呵呵!

网友:
呵呵,那天也把自己的那个修修.

网友:
用示波器打VGA头的13.14脚,有一个正弦波,三基色也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