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CX-4521F不能复印

楼主(2011-03-10):
无论是从输稿器那儿复印还是扫描仪复印都不能复印,提示超出范围而且按键都没反应

网友:
可能纸型设置错误  在默认值里面把纸型设置一下
打印正常吗?

网友:
关机,按住取消不放开机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哟,原来是时间没有设对,把时间改了就对了/.

网友:
那机器号想是不设置正确时间,日期都能用,是那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机子,日期设置不对,是要出错。像PE220就是,前几天修过,只是哪机子,是中文。提示日期不以

网友:
还有这种说道啊

网友:
日期要正确,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1-04-10):
头一次听说

网友:
学习咯下次又教训

网友:
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