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70E5-L05屏显视速度很慢

楼主(2011-03-10):
M170E5-L05屏显视速度很慢

显示速度非常慢,可以看禁止的图像,移动鼠标要等一会才能看见鼠标在那里!请教如何检查?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屏是台湾产。型号:M170E5-L05

网友:
这种屏寄过来我可以帮你修好。

网友:
你没工具是修不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师傅指奌一下(在这先谢过)
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有断线,你看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屏有断线,你看不到的。
是屏ic-四周断-还是屏里面断
请师博指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搞的
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