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重启后,不过内存

楼主(2011-03-10):
  联想E290机,不开机更换南桥后解决。开机运行常规功能均正常,客户要求做系统,重启后出现1.02A的电流,不显示,检测卡显示D2,应该是不过内存吧?只有将CMOS电池拆下放电,只要不重启,还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请教给位问题主要在什么地方?

网友:
今天下班前刚加焊了北桥,还没来得及试机,我也怀疑北桥有问题,因为北桥集成了显卡,而且做系统恢复到显卡时死机。又显示D2不过内存,两者都与北桥有关联。

网友:
建议更换北桥吧

网友:
换啥北桥  晕  CMOS电池拔一下就能开机  说明是南桥内部rtc模块有问题  不能正常保存用户设置  导致加载的BIOS用户设置文件不正常   !要么是南桥没做好  要么是南桥坏 跟北桥没关系的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不要动不动就动北桥,虽然我也支持动动北桥。楼主修好后,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的确是清除一次CMOS就可以正常的开机显示的。明天问题解决了一定和各位共享。

网友:
虽然之前更换了南桥,但是没有经过测试的,我不相信新的,只相信测试的!!!所以南桥内部局部电路损坏的可能性我也曾怀疑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RTC电路  能给详细说说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传说是motorola的专利哈  一句话说不清楚的  就是南桥内部的一小块内存  保存的是用户对bios的设置文件(时间 启动项 等等)  由CMOS电池供电保证文件不丢失  一旦断电文件就丢失了  南桥又需要重新从bios读取原始文件(中间还有内存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谢谢大哥

网友:
楼主后来怎 么解决的,还是南桥有问题是吧

网友:
那个可能是你换的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5楼说的 言之有理,,,,,南桥没有做好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那里的问题,第一,先前是南桥坏了,第二放电之后能正常起动。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以前有碰到过

网友:
RTC是摩托罗拉的啊,?又学了一个新知识

网友:
是先前更换的南桥性能不好,有更换一片,问题解决!!

网友:
芯片质量问题的确很让人头痛的,之前遇到两片ADP3205性能不良的,导致CPU供电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