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10):
    HP 541开机掉电:接机一台,客户反应开不了机,是被雷打坏了,送给朋友修过,没修好。接电流表,待机0.08A,初步判断主板有轻微短路,一般被雷击导致短路的,易坏网卡,拆机,测得网桥对地阻值正常,插电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2A右左自动掉到0.08A,用手摸整板芯片,发现CPU供电IC ADP3208有点发烫,不正常,拆下此IC, 待机为0.02A,主板短路问题基本解决,焊上新的ADP3208,装上CPU,触发,故障依旧,在掉电之前测主板各供电电感,CPU主供电没有,其它电感电压正常,于是查ADP3208的工作条件,VDD5V有了,EN开启信号3.3V也有,测得高端管G极没有电压,低端管G极有高电位,G极与ADP3208的引脚相连, 以为是没有焊好,于是又换一个新ADP3208,故障依旧,于时取下CPU,再测工作条件,G极有高电位3.3V了,大电感有1.5V,再上CPU,故障依旧,用测试用965的CPU装上,开机不掉电了,接屏显示,一切正常,判断原CPU T5670 坏了.

网友:
雷击跑的ADP3208??
HP541还是挺不错的本,上次我卖了个,没过质保的1650元
挺好的本

网友:
这个CPU坏是个通病吧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拆下ADP3208加电的时候没有取下CPU   导致CPU损坏   楼主要老实交代实情哦!

网友:
楼上的怀疑精神值得学习,很细心

网友:
当摸 到ADP3208发烫时,就取下CPU了,按拆下IC的,焊上后,再装CPU,没ADP3208,就不可能有CPU主供电的,没犯这个错误 ,不过怀疑是可以的,也是对大家的一种提醒

网友:
取了CPU IC ADP3208你敢上电?没有5A啊?呵呵

网友:
这机子修多了。一般就这几个坏得多。前几天修了一台和你修的一样。也是修好了。不过我的U没有挂。

网友:
加焊CPU芯片试试啊

网友:
cpu也能被雷干坏的

网友:
我严重怀疑楼主,你不上CPU IC芯片,不烧机器吗。

网友:
是不是电路设计不合理呀,怎么动不动就挂CPU?

网友:
学习了。简单明了、  CPU被雷干掉了。。    天灾啊

网友:
不上CPU芯片,通电是会短路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啊··
  不上IC就上电··造成短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