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1-03-10):
一块华硕P5KPL-AM SE主板,G31芯片的,现象是USB进系统不能用,任何USB设备都不认,怪就怪在用U盘引导可以进PE,可以装系统。系统换过N个,重分区格式化了,慢装的也试过,不行,电源,内存,硬盘都换了,到官网上下了最新的BIOS刷了,还是涛声依旧。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给指点一下。

网友:
那倒是奇怪了,usb键盘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任何USB设备都不认。

网友:
兄弟 吧网卡干掉试试看  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USB_OC 信号电压5V分压为3.3V是否偏低.

网友:
NQ加焊下,如果不行的话就换掉试下,以前整过太多所有USB口都不能用的扳子了,基本上都是NQ挂或者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了一下中间的数据口,有3.3V,在BIOS里把网卡,声卡全禁用了,也不行,手压南桥也不行,应该不是虚焊了,不过南桥温度稍高,看来应该是南桥挂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BIOS里能检测到U盘,还能U盘启动到PE ,PE里也能看到U盘另外的移动盘(U盘量产成一个光驱,一个移动盘),百斯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