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种芯片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1-03-10):
RICOH R5C841和R5C811可以直接互换吗?
芯片

网友:
没换过,不过能代用的可能性太低了

网友:
不知道 一般这种芯片 可以不装 只是PC卡槽用不了 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
没有试过可不可以用

网友:
这个是读卡器用的,还是PC卡的呀,换的很少,这个东西不上也无所为吧

网友:
最好用同型号的 或者看电路图

网友:
直接去掉不装

网友:
笔记本上的芯片互换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