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摔坏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3-10):
有一台客户摔坏的本,外壳及屏已经面目全非了,都放了半年了,近来闲来无事,搞了个外壳,搞了个屏,装起来了,各位看看那里还需要改进的多提意见哦, 华硕主板盒充当外壳, 散热要搞好,独显的嘛, 还是散热哈, 东西放到里面,用铜丝固定的, 摄像头和无线是一定要的, 没有开关也是不行的, OK大功告成了, 就是外观有点丑,都闲置半年了,也拿出来发挥发挥作用,放到是要坏的哦!写的不好,请给位指教那里还要改装的,多提宝贵意见哦!

网友:
LZ应该搞个低音炮在盒子里,还有电池,哈哈……

网友:
再搞一个键盘隔开~~~~~~~~~~~~~~~~

网友:
弄个水冷

网友:
太厉害了
就是应该弄个好看纸壳子

网友:
有才楼主这个是F41吧我擦摔都摔不坏犀利啊

网友:
呵呵,有意思,就是不知道这纸箱能用多久

网友:
高手,设计个木盒子感觉应该不错了。

网友:
搞个树脂的用玻璃胶沾效果会好些

网友:
花点钱··买个壳不就好了··还这样犀利··
难过·

网友:
楼主不厚道!取个这样的标题把我骗进来了!~~~

网友:
我给你出个注意,没有图片嚎,找一个液晶显示器,坏的,将屏装上,将主板放在后边,接个USB的键盘鼠标,就是标准的一体机了。这个创意价值100万。

网友:
搞个塑料的就很好的了,纸壳遇水就化了。

网友:
你这质量估计用一个星期壳还得换

网友:
这个搞了  跟没有不是一个样啊

网友:
哈哈哈哈,LZ太有才了,很好的笑料

网友:
呵呵,绝对是创意,不过没解决电磁辐射问题,应该搞个好看点的金属壳,同时注意散热

网友:
一般是用胶粘

网友:
楼主好有创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