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标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10):
笔记本电路图中,有两个标识,它们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DC_IN+
另一个是SDC_IN+

网友:
应该是同一电压,在不经过不同元件后的不同名称

网友:
在同一芯片上的话,SDC_IN+应该翻译成 second DC_IN+,意为第二直流电压输入端。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是电源适配器的电压输入,另一个是电池电压的输入?

网友:
应该不是那意思
这两个信号时经过不同元器件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

拨刀祭天 -2 这三个字,两个句话

网友:
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都是人··只是多了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