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19P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1-03-10):
显示器型号:三星G19P
故障为开始有正常画面,但也就2秒钟,然后就黑屏,但是电源灯还是常亮,为绿色。按下电源键,关闭显示器,等5秒钟左右,再按下电源键,开启显示器,又显示2秒钟左右,又黑屏,电源灯还是常亮。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本人小白。

网友:
高压或灯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你自己好好查查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遇到这样的情况基本都是 鼓电容引起的

网友:
三星机器高压部分的问题多。。灯管坏的不多。。

网友:
哦,但是现在我看电容倒是没毛病,嘿嘿。
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起了。
大家有这板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