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15s 不能装显卡驱动

楼主(2011-03-10):
机器故障现象:开机准备过XP logo 时掉电,卸掉显卡驱动后能正常进系统,但一装显卡驱动就掉电。显卡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没辙了,有谁遇到这种问题吗?或有偿提供这机子的图纸也行。谢谢大家

网友:
我碰过,一装驱动就花的。就显卡虚了

网友:
显卡不能安装驱动,总体来说是显卡部分,如GPU和显存等

网友:
已解决,是Q39(FDS6900)问题,量了N便+VCC_NB 输出电压都正常。换了TPS51124,C658,北桥(集成ATI X1200显卡),都不行。万万没想到是它。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装官方驱动也是一样的。
掉电。还没有找到办法。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吧,换一下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总的来说应该还是显卡那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我专门搜索了那个显卡的驱动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