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不显

楼主(2011-03-10):
收到一台ASUS F8D的本本,不显,可以听到听机声音,原来是独显的NVIDIA 9300MG,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了,就报价去了,同意了,先加焊,完了,结果还是一样,那只有换了,订了一个换上去了,还是一样,晕,原来是AMD的CPU 单桥的板,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桥问题呢
cpu
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啊。

网友:
MCP67的桥 百分百是它 这种桥建议加焊 不要换 不然90%会后悔

网友:
晕,真的是MCP67,刚刚加焊了,好了,这种蕊片在宏基的本本上最多的,V3000都有,想不到ASUS都有呢

网友:
单桥出故障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