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的故障处理方法一例

楼主(2011-03-10):
关于电脑硬盘的一种处理方法。如果出现硬盘吱吱响,但之前正常,这时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关机,关闭电源,拔下硬盘的电源插口,试着用另外一个电源插口插到硬盘的响应接口上,再重新启动电脑。这样往往能够解决问题,我用这种方法处理过多次的硬盘响的故障,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
没天理,硬盘出现吱吱响,大部份是因为盘片转动过程中产生的谐振引起的,如果硬盘有其他异响,比如敲盘声,你就算拔插一千次,也不会好!!

网友:
这也是电脑硬盘的一种处理方法

网友:
这顶多算是电源接口接触不良,怎么叫硬盘故障呢

网友:
也许我对响声的描述不是十分准确,不过我确实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多次硬盘出现响声的问题(但我并没有碰到硬盘出现敲盘声的情况),当然这种方法不能解决所有的硬盘出现响声的问题,不过当你遇到硬盘出现响声时可以先试试这种方法,也许能够解决问题,这比一开始就使用各种工具和软件进行复杂的操作要好的多。关于4楼的朋友说的这不叫硬盘故障,其实我遇到硬盘出现响声的情况下与通常的硬盘故障类同,即死机、蓝屏等等,应当可以说是一种故障。

网友:
这也行啊 试试在说

网友:
楼主真是奇人也,这样也能修硬盘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