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班时接到个HP L1710 显示器

楼主(2011-03-10):
用一段时间断电,然后再次开开关一两秒就断电! 师傅说有可能是开关问题!高手们指点下明天去维修时好有思路! 谢谢

网友:
按键可能吧

网友:
换开关   换了在看

网友:
在电源部分有个50V 37uf的小电容   你换一下试试  我遇见过一次这样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是按键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HP的按键常坏吗

网友:
HP不知道    貌似有款BENQ的容易坏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