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找到液晶显示器的电路图

楼主(2011-03-10):
最近一台液晶显示器出了点问题,想找到该机的电路图,但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想请大家提供方法,看如何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液晶显示器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点评):
同感 心急啊

网友:
液晶显示器电路图,你是修电源部分还是驱动板部分哦,这些图纸只有厂家才可能提供给你,像以前那些CRT的显示器,好多都是附电路和有原理图的,现在液晶的就没有见过了。其实液晶的电源不用图都可以修了,驱动板也不是很复杂,如果是屏上的驱动阵列,那就不要修了,直接换一块。

网友:
我要的电路图包括电源部分和驱动板部分。楼上的朋友说的图纸只有厂家才可能提供,那么在网上和报纸杂志上(如电子报)看到的大量的液晶显示器电路图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没有人能够告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