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只显1秒

楼主(2011-03-10):
液晶显示器显示1秒钟的图像,关了开关再开,又能显示,能看到桌面图像,亮度也正常,只是显示1秒。
用的HKC 2525L的驱动+HKC LCDMT19C S2019 电源板。
刚用一块同型号的电源板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看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不知道这个驱动板怎么修哦,从哪里入手?

网友:
先目检高压板是否正常,再检测各个灯管

网友:
高压或灯管部分。。。

网友:
    学习了         不会的太多了

网友:
我感觉是高压保护或者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关信号不正常,你可以围绕这2方面去找故障

网友:
查一下电源电路!多数是电源保护!

网友:
多数是高压电路故障,电源部份有电容鼓包也会

网友:
高压的问题.

网友:
我知道什么坏了  可能是高压板电容怀孕了 要不就是灯管的问题  我是HKC维修站的

网友:
指示灯正常,电容外观都很正常,板上很干净,没有过热和外观损坏的器件。

网友:
高压保护部分起作用了,最简单的办法是把IC的保护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