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跑dd是什么毛病该怎么检修

楼主(2011-03-10):
上cpu跑ff后直接到dd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接下来该怎么检修,没头绪了,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换不同类型的诊断卡试试   先

网友:
供电正常  时钟 复位 BIOS 都正常吗?压压桥试试看

网友:
dd以前见过,换根内存试试,内存加电正常不代表没问题。

网友:
肯定是没插袄把,在市一7

网友:
内存,或者显卡没过,你接信号试下,有的时候是可以亮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一、PCI-E信号线有几对对地短路。二、你的显卡六脚电源插座没插电!都会卡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