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线圈

楼主(2011-03-10):
电源的输入端有一个线圈是起什么作用的它叫什么

网友: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只知道作用是起滤除交流杂波用的

网友:
不对,那是改善功率因数的,减小无功功率用的,应急修理可短接不用。

网友:
扼流线圈,可扼制高频交流电流

网友:
明白了,我会经常请教前辈们的望多多指教

网友:
交流滤波器 起滤除交流杂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