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DE上网本图纸,CATAC 94V-0

楼主(2011-03-10):
求TDE上网本
板号;CATAC 94V-0
E217196 CTML-5
此机器掉电,那位朋友有图纸,请上传一份,谢谢了!
掉电
板号

网友:
接数码卡跑到35就掉电,但又重启跑到35就掉了,不知是那里过不了,又没有这款的BIOS资料。

网友:
在我看来小本CPU容易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型号的机器,故障也是加电到0.3A就掉电,再自动重启,反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