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块MS-6555集成网卡时连时断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修这个MS-6555的板子感觉就是有点怪,刚开始是能进系统老死机,用R.S.T检测好内存报全红,以为是内存供电有问题,查供电电源都正常,代换内存供电的所有电容,故障不变,没办法摆在一边,后来想到这种板子还有一块是坏的,就拿来试一下是内存IC型号是MS-5坏了,修好后用R.S.T检测内存也是把好内存报全红的,这下才知道搞了这么久都是浪费时间了,很高兴把原来那块装好测试进系统插网线发现本地连接一会搜索网络,一会显示网络插口拔出(显示一个叉),就这样交替不停下去,晕前面这个问题查了很久又来一个故障,嗨查吧,清洗接口换网线加焊网卡芯片无果,从插口跑线发现是到一个16脚的耦合电感(ts6121c),电感再出去就到网卡芯片了,心想驱动能装能显示红叉可能网卡芯片好的吧,那就先查输入的地方,16脚的电感有可能坏吧,16脚换换也方便,马上从另外一块好板子上拆下这个TS6121C换上,开机联网眼睛死死的盯着屏幕上的本地连接,一会找到IP,本地连接消失,心里有点得意起来,开始上网试了5分钟都很正常,这下总算松了一口气,仰天长叹心想修主板不难啊(其实是个小问题吧)!修好了没事做马上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后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点评):
MS-5不是内存芯片吧.不知道楼主是否搞错

网友:
MS-5是V星专用芯片,也跟内存供电有关的。

网友:
小赖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意思是MS-5是内存供电的芯片,板子是不过内存,测内存槽1脚供电才0.9V不正常,换MS-5电压恢复到1.23V,说明MS-5有内存供电管理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