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机器暗屏个人经历 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1-03-10):
                 最近修了好多A8,z9系列啊都是暗屏。拆开B壳一量高压条主供电,5v,都有还差个3,3V。我直接短接5V和3.3V,OK亮了但是亮度不能调。这肯定可以理解,但是客户不同意,于是拆开机器没有进水痕迹,瞄了一眼休眠开关我擦都陷进去了,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直接往休眠开关里面滴机油,马上按下去就谈起来了,好有力啊。现在把5v短接的地方挑开OK亮了亮度也可以,看来华硕的休眠做的确实不咋的,个人觉得好一点的休眠是磁铁的。没多大技术含量,高手勿拍。

网友(点评):
开关滴油管不长,个人经验,还是换掉货拆掉保险些

网友:
以前也有碰到过,休眠开关没有弹起来,不触发!

网友:
把休眠拆了吧。不然还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拆了就不找回来了吗,回来的更快

网友:
那么小拆了他都不懂,我就经常拆

网友:
休眠键弹不起来 也可能开不了机

网友:
能拆吗,机器不能休眠了怎么办啊,客户就不回来找了吗??????

网友:
值得学习啊,顶一下

网友:
我也碰了两台这样的

网友:
休眠键我也经常拿掉的,
因为发现大部分人都不休眠,开着就走了,
有的根本不知道还有休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我也碰到过

网友:
学 习了
下次碰到看看

网友:
哈哈!很多机器是这样的,不止华硕啊。所以修笔记本要很细心。先从小问题搞起,别一开始就换这换那的,确定了问题再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也是弄点油就行了。

网友:
华硕的休眠键
卡住?能开机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后注意了

网友:
呵呵俺也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都是不触发

网友:
好像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