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3 z465

楼主(2011-03-10):
接到一台联想的机子,型号Z465,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16,那位大侠有图纸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机器有保啊,难道进水了?

网友:
这机器是别人统过来的,没有保

网友:
0.16.检查一下北桥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没有电压

网友:
那个是I3的CPU吗?像AMD的!

网友:
看下电压呀

网友:
机器这么新不一定有图呀,

网友:
0.16,你没有问别人是怎么搞成这样的吗?进水还是怎么滴?新机器又没有图纸,难搞啊!

网友:
这图难找,太新了

网友:
看看 各路电压撒

网友:
板子也不好换太新了

网友:
去套保啊!

网友:
要图纸就要上传板号啊

网友:
!  我怎么看到是AMD的CPU啊!   I3的 的应该集成了北桥!  上面有两个 方块?

网友:
呵呵,图片错了把,AMD的

网友:
这就是AMD的,我也有个这板,进水了,想找份图,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