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开机电流在0.85A左右,报警,1-4-2(嘀--嘀嘀嘀嘀--嘀嘀),不显示

楼主(2011-03-10):
IBM  T60  开机电流在0.85A左右,报警,1-4-2(嘀--嘀嘀嘀嘀--嘀嘀),不显示,
此款机器的桥里都灌黑胶了。
1. 开始认为是显卡问题,先重做了下显卡,现象还是一样,
2. 然后再重做北桥,现象还是一样,
3. 过一个上到第二天早上我再次点机,发现电流有跳变,接屏亮了.
4. 发现没认到无线网卡,没有认到硬盘,
5. 量硬盘接口到南桥的4根信号线没有异常。
6. 加焊硬盘接口后开机电流又在0.85A左右,又不显示了,报警1-3-4-3(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7. 换南桥后一切正常了。

原来是南桥引起的这些异常的报警声!

网友:
你是怎么解决胶的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到了就撬下来呀

网友:
我遇到过的好像也是这种频率的响声,说不定还是显卡核心本身的问题!先过几天再说吧!

网友:
呵呵。学习啦。谢谢楼主分享

林夕1 -5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林夕1 -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胶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南北桥不冒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隔热做好点就不会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报错,是不是在做显卡时把南桥做漏锡了,然后不插硬盘和网卡就可以亮了,

网友:
IBM  T60  开机电流在0.85A左右,报警,1-4-2
这样的问题原来是南桥啊,谢谢了

网友:
呵呵  胶的问题 你具体怎么弄的  没有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说说 你是怎么隔热的
最好给个图片什么的 麻烦了

网友:
没掉焊盘,你挺高啊,是不灌水 啊,,,桥你都做了再说你的判断能力也不行啊!!!!

网友:
分享下经验   谢谢拉

网友:
之前也有修到过,T60的主板,南桥出问题的有些多,这次又碰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谢谢分享,我还有一问题,麻烦解答一下。如果机器没有依旧没有点亮。你打算怎么修。

网友:
南桥出问题也会报警啊!学到了!

网友:
年前在SL410K的机器上也是这个报警,不过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怎么做的咯,我每次做都漏锡啦呀,我也都隔热啦啊!能说下不???

网友:
报警的故障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