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不能用,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1-03-10):
一些本子不能用稳压电源不知道怎么弄呀。例如CQ45的本子 用稳压电源有待机但是不开机,现在也没有好用的诊断卡,也没有
示波器
。怎么才能用稳压电源给这种本子上电呢?那位有高见,帮帮忙分享一下吧。还有有好用的诊断卡推荐一下 能用在新本子上的那种诊断卡。
不开机

网友:
hp的电源头特殊 论坛里 有介绍改造的 你搜搜

网友:
特殊电压头淘宝上有卖的 好像是9块吧

网友:
我是那好的适配器拆了改的。这样就没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用适配器就是不上电。老在修板。都修不好工作条件条查了都正常。回来用原装的是了下就早好的主板。害了我浪费了2天时间。我就火了直接拆个原装的改,不希望以后再有这种错误。

网友:
那就看经验了

网友:
我用7812 做了个板,把中间那根针接12 V ,因为原装电源中间的针就是12 V。别接19V ,4416s 主板中间的针接了19V 了,主板左下角闪黄灯。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 都是骗人的 不好用呀 在论坛里也找了 没找到 所以只有DIY一个了 那位有高见 帮帮忙吧 都是乱猜 也不准了 有的没有那么多的故障 都月修越多了哈哈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23881

网友:
你看看从原装适配器上剪下个试试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论坛里的有怎么做的方法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