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BGA座 掉点修补

楼主(2011-03-10):
775BGA座更换时我们都要把其外围跟内圈高于锡珠的地方切平,在切的时候都是用刀片,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引脚上的锡珠搞掉.锡珠掉了好多人都会把座子报废(因为这个锡珠很难再吹上去我以前也试过).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这样就丢掉一个座子是很浪费.下面我就说说用来修复的一个方法. 把平时切坏的座了留下来当作材料用.
下面两个座子都是我们在切平时搞掉引脚上面的锡珠,
下面以第一个掉一个点的座子来做例子.先找到掉点的针.
先从一个坏的座子上把一根好 的针拔出来,用镊 子时一定要注意不能在针的上方夹,一定要在帖近座子根部那夹要不然敢出来的针也是不能用的.
下面就是取出来 一根针 底部的锡珠还 是在上面没有掉的.
把要修痤子掉点的针也敢下来,下面座子是因为其边上的两个也压到所以就一起取下来了
把从坏座子敢下来的针往要修补的座子处理了的地方插进去,但一定不要边过大,还要对好位置,要不然装不进去或压坏
全都装上去后再压平一下看有没到位或针过长了,处理后跟新的差不多一个样.这样一个座子就修复完成,我以前试过在掉点的针上用0.76的锡珠吹上去成功过一次,别的都是连边上的珠都吹下去座子完全报废,用些方法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常有学员帮我报废这东西 以前是报废现在修好了再可以用又省不少.

网友:
班长的帖子一定要顶,维修人员有时候就是从这种小成就中找到最大的欢乐

网友:
真牛啊。支持一下

网友:
班长这方法不错,我就削掉过一个点。。。

网友:
削座子真的要很当心,刚开始手都在发抖,就怕一不小心座子报废,现在班长的办法不错哦,哥哥胆子就变大了

网友:
我感觉这维修。好多都是细活啊。一着急就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原来锡和针是直接相连的,没拆过真的不懂

网友:
学习了,原来换775的座还要把其外围跟内圈高于锡珠的地方切平的啊,怪不得我换的775座老是碰不到焊点最终报废了,不过这样不会把锡球压扁短路吗,看来还是试过才知道啊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以后再也不用把眼睛放在刀上去盯着看了   直接大胆的削   掉了有补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