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修 老康柏 无待机一例

楼主(2011-03-10):
    一台很老的康柏机器,插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二话不说拆机
   机器貌似很老了,里面都有点长毛了。。。。。。。。

        一看,*脏话*竟然是英业达的,心里冒了下冷汗。。。手里这个没图纸。。。。
然后找遍论坛  百度也都没有这个图纸,看来只能裸修了。。。。。

   先上下打量了下整块板的芯片,这个板的造型很独特大板上还有块小板,上面有2个芯片一个是
MAX1632 MAX1715. 一般MAX1632就是待机芯片了。

手里没图纸就去下了个MAX1632的PDF如下

     依照MAX1632的PDF找到VIN 脚有18V ,SHDN 也有18V  ,VL也有输出线性5V 基准电压也正常,可是28脚ON3这个3.3V的开启信号没电压。
      这下就郁闷了,突然想到找个有MAX1632这个芯片的图纸看看一般人家是怎么设计这个电路的,找了几个图纸发现基本上这个开启信号都是用芯片自身的VL线性电压经过一个大电阻来开启3.3VSUS的。果然手上的这个板的3.3V开启信号脚也连这个大电阻。可是我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打21脚VL、跟28脚连接的那个大电阻的阻值竟然是无穷大的,难道是开路了?
      可我打那个大电阻的阻值却是正常的,说明电阻没坏。
       又想跑线路,可是就看到28脚经一个大电阻然后到了一个过孔,之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于是就拿起万用表打到蜂鸣档在小板上乱点,点着点着突然有响声了,一看竟然是个大电感,而且连着旁边的MAX1715,这个MAX1715芯片不大熟悉还是第一次见到过。
      于是又到网上去下了个PDF来研究研究

   大致的看了下PDF(其实就是找个翻译软件来大致翻译下),这个芯片应该是起到一个将MAX1632产生的VL  5V线性电压 转成1.8V跟2.5V的作用。
   现在才知道这个板子的设计跟一般的有点不一样,一般的板子MAX1632的3V开启信号都有本身的VL  5V线性来开启,而这个板子开启信号是由MAX1632产生2.5V的电压来开启的。
   马上用万用表量MAX1715产生的2.5V 跟 1.8V 。一量发现一个电压也没有,怪不得没待机啊。。。
   看来问题根源找到了。。。
    依照PDF,用万用表测量了VDD VCC  都有5V  。V+也有18V。ON1 ON2也都有高电平,可是就是不输出,之后又测了外围的自举升压的二极管等元件都没什么大问题。遂怀疑是MAX1715坏了,之后马询问了郑师兄是否有这个芯片代换,郑师兄立马给我领了一个,换上了一查电源,哦也。。。
   待机0.01,心里暗爽了下,马上接上开关,开机了。。。。。

  惯例再放部电影烤下机

   就这样裸修成功,运气算是不错,幸好是没待机,要是没有其他电压导致保护的话那就基本上没戏了,其实刚开始一看板号找不到图纸我都准备不想修的,可是一步步也算是找到了原因。
   今天还修了台北桥导致没VCORE的,由于太晚了,准备明天发哈
   另外谢谢郑师兄的大力帮助,THANKYOU !!!

网友:
*脏话*,你厉害了

网友:
兄弟的经验不错  这机子现在基本遇不到了

网友:
记得联想的一些老机器也是用1845的输出作为1632的EN信号的,这个早经历过了。

网友:
为了后面的弟兄搜索方便...

这台机子是康柏COMPAQ的N610C

顺便说下,不换那个2.5V的电容,看运气,很容易返的.

网友:
COMPAQ的N610C年前40块收了一个
现在扔角落里。有空拆了倒腾一下。

网友:
修的太好了,学习一下,这种电压开启信号偶还没有修过呢,

网友:
楼主强呀,好仔细

网友:
这种一般叫盲修吧,我还以为LZ赤膊上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