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232接口怎么转换成一个485接口

楼主(2011-03-10):
请问二个232接口怎么转换成一个485接口,现在要分别写入二个PC410不方便

网友:
我也不董,基地搜索看有没有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用一个485接口同时和两个232接口的pc410通讯呀。也就是一个485接口同时转换成两个232接口呀

网友:
是的,请问会吗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想用你的电脑的232(串口)接口和两个485接口的pc410同时通讯吧,而不是485接口的电脑和232接口的PC410同时通讯吧。应当用rs232转485集线器才能解决。这个太难制作了,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232只能接一个设备,485可以接247个,有专门的R232转485适配器。

网友:
楼上正解!电脑接一个232to485转接头,出来“+”、“-”两条线,把两个PC410的485接口并在这两条线上就可以了,只是两端要加终端匹配器,也就是一220欧电阻并在线的两端就可以了,另外PC410上要设置485的ID,通讯的时候要对选定的ID操作

网友:
好的,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