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桥一声巨响吓死我了

楼主(2011-03-10):
今天烤了个桥。看这BGA到270度了。我拿这镊子去推桥,刚要退一声巨响电容爆了吓得我魂飞魄散之后一股难闻的味道流出现在想想都后怕

网友:
温度太高了,时间太长了.

网友:
以前经常有的,听多了就不怕了,还有就是桥爆的声音,不过没有电容声音的大

网友:
呵呵。正常的。。习惯就好

网友:
270度也太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没有事就好

网友:
270度是个神话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 ,,板子还在吧,,那高温度。。。。

网友:
用高温胶先把桥旁边的元件包一下隔起来呀。要不经常会爆电容的。不过现在都是固态的电容伤不到人。听多了就好了。

网友:
270。当心桥烤焦

网友:
以后维修费要涨价,这个钱不好赚

网友:
楼主人还好吗,下次戴个面罩!

网友:
烤桥不用到270度~~~~~~~~~~~~

网友:
呵呵,楼主是新手吧?.刚用BGA的时候我也不会设曲线,二温区的下预热只开到135度(按基地论坛上CF-150三温的说明设的,晕吧?),结果上加热开到250度了还取不下个有铅的,后来就一路加上热风的温度,加到275度的时候桥终于取下来了,可是后来一量桥上的电容-----短路了!
不过我比你运气好,没烤到电容爆掉,只是鼓了一个.

现在学会把下预热开到185度,上热就是无铅的也不高过245度,如果烤不动就让时间久点,肯定会下来的.还有就是取的时候可以适当加多点焊膏

网友:
无铅顶多230度,没高过24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做个显卡试试

网友:
老大你用这么高的温度会爆炸的

网友:
温度太高了,桥爆了

网友:
哦,长见识了了

chinaupro -5 抵制灌水

网友:
用锡薄纸 挡着电容

网友:
没掌握好   我这的BGA   底部420   上部280      但实际温度达不到

网友:
我用的是PC410上部温度无铅我一直都用270度。下部是210还没烤坏过桥呢。也许温度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离风嘴太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许温度不准吧。都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网友:
老弟不能这么高的温度的。。知吧。。一般铅桥我做多在170G下。上。200。我用自己的土炮做的。成功率还能达到90%左右。

网友:
电池炸了吧。呵呵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有的温度显示不准

网友:
呵呵,我用一个司登利做桥,吹桥下部(是隔PCB吹的),风速2档,温度320,一个桥吹2分钟多点,做南桥成功高点,根本做不了北桥,做好了后,PCB变形真大,

网友:
就当放鞭炮

网友:
考桥先记得买保险啊

网友:
前段时间焊775座子的时候旁边的小电容爆了,主板在里面焊人在外面看别的机子,结果进去拿主板出来试的时候发现CPU座都飞了出来 有半边焊盘是空的  呵呵 旁边的电阻电容不见了N多,最后把座子焊回去叫客户换了一块主板  呵呵  。还好客户好说话我连电阻电容都没补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桥都飞出去了吧?

网友:
要注意调节温度的。

网友:
上面265 , 下面285做所有桥。。。。。。。。。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有電池跟電容在板子上烤,
就像是在放鞭炮一樣~~~
真的是會嚇死人滴~~

网友:
我用风枪吹爆过一个电容,很响很响!

网友:
呵呵,搞维修真的是操的是卖白粉的心,赚的是卖白菜的钱哪,但愿不要伤着人和BGA机

网友:
我也炸过电池,,还有电容。。感觉一般,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毛病。桥怎么会爆嫩?270度高吗?我们都用到320呢。 哈哈哈往后还得注意这个事情呐!

网友:
呵呵!以后注意了!用锡箔纸散一下热,

网友:
我遇到过做BGA的时候忘了把COMS电池拿下来,结果一声巨响。

网友:
一次都没碰到过。。。。。。。。。嘿嘿

网友:
呵呵 下次就不怕了

网友:
以前有过电池没有卸下来,结果爆炸后燃烧。。。

网友:
没做好隔热,太近的电容可以先取下来。
不同的机器温控不一样,需要的温度不可能相同,只要刚好做动就行了。
说温度高的不知道有脑子没有???

网友:
我们一般会把离BGA的地方把电容拆下来,我们有师兄因为做桥,失明的,注意!

网友:
哈哈哈什么人都有啊,我没有碰到过咧

网友:
在做BGA时最好用铝箔纸把芯片周围粘好了,把温度掌握好了,下次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太危险了 要注意

网友:
哈哈 正常的 我们做BGA经常爆电容的

网友:
时间太长了,我们一般做桥3--5分钟,超过了BGA机就自动降温了,我这边还没见过暴电容

网友:
在一次焊CPU痤的时候炸过,260度还没化,到后期的时候,过一分钟炸一个,一共炸三个,没敢继续焊,没想到焊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无铅240取一个桥我看看
我的无铅都是上部235,下部270取下。根本不必要到240。取无铅最最主要的还是预热、预热、再预热

网友:
有一次修到夜里2点多,做了个桥却忘了下电池,趴在那里仔细的观察桥,不想一声巨响电池爆炸了,吓得的我是一身汗啊 哈哈

网友:
我上次也办了一个这样的事。还好电池没爆。不过电池流水了。不能用了。

网友:
.....我的上部温度一直就是290下部温度260,CF360 ,一直也没做坏过桥,感觉温度低了无铅的好像做不化

网友:
无铅我记得是260左右吧。。。有铅的是180-200左右

网友:
你要看是什么桥 用多少温度

网友:
看样子是隔热没处理好

网友:
下次取桥的时候最好把边上电容用高温胶纸挡一下 电容爆是常事

网友:
不算什么 有一次 我做桥忘了把桥下面的电池拿下来了  结果膨....一声   把桥炸起来了 呵呵

网友:
温度好像有点高哦 下次拆桥的时候旁边的电容用高温胶纸挡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BGA温度没设置好。这么高温度,只是爆桥就好了,看看板子有没有报
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兄弟!你这话太经典了!

网友:
做好隔热就好了,另外也没必要这么高温度的

网友:
上次华硕的机器用了280取 还是翘不太动 最后还是掉点了 芯片倒是没爆

网友:
270温度板子摇一摇估计上面的东西全掉完了

网友:
呵呵呵  上次修个crt爆了个160v 的 半个电子城的人都能听到。

网友:
呵呵,下次就会注意了!!

网友:
270度,楼主是强人!!!

网友:
哈哈 BGA座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无铅的要270~有铅的只要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