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11-03-10):
请问哪位大哥知道九针显示器的针脚定义啊?工控上的小大头显示器

网友:
九针显示器常见的几种信号模式

MDA九针显示标准:
MDA标准是IBM公司制定的PC视频显示的第一个标准。它只支持字符显示功能,无图形功能,无彩色显示能力,也无灰度等级。因而它在使用中很受限制。
MDA显示标准的字符显示规格为80列*25行,分辨率为720*350。行频为18.432khz,场频为50hz,信号接口采用九针D形接口,以下为MDA标准针对定义:
1 GND(地)
2 GND(地)
3 NC(空)
4 NC(空)
5 NC(空)
6 INTENSITY(亮度),TTL电平
7 VIDEO(视频)TTL电平
8 H-SYNC(行同步)TTL电平
9 V-SYNC(场同步)TTL电平

CGA九针显示标准:
CGA是作为MDA的替代品出现的,它比MDA增加了两大功能,即彩色显示和图形显示。它的最高分辨率为640X200,但此方式只能显示单一颜色。而在彩色图形显方式下工作时分辨率很低,只能达到320X200。它的行频为15.7khz,场频为60hz,它规定了两种接口形式,一种是9针D形接口,管脚与MDA的接口排列相同。另一种是输出NTSC复合视频信号,因此可以用NTSC电视作计算机显示器。

EGA九针显示标准:
EGA是当时的一种增补型图形适配器。在软件上兼容CGA。它的最高分辨率为640*350,行频为21.8khz,场频为60hz。可以设置成单色显方式。它的信号接口也是采用D形9针,其排列与MDA,CGA相同。

VGA九针显示标准:
VGA九针标准包含有31k以上行频和31k以下不规则行、场频率信号,常见九针定义如下:
1 RED(红)
2 GREEN (绿)
3 BLUE(蓝)
4 HSYNC(行同步)
5 VSYNC(场同步)
6 RGND(红地)
7 GGND(绿地)
8 BGND(蓝地)
9 SGND(同步地)

以上是常用几种,你自己看下属于那种的。

网友:
哇,好感谢你。这么多。谢谢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