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11-03-10):
今天接到一个杂牌370W的电源,拿来一看大电容全爆了,小电容爆了四个。查了一下没有其他元件顺坏情况下,换了这些电容,通电电压都正常。但就是风扇好像转不动一样,以为风扇坏了,换了两个还是不行,开机情况下量电压也都正常没拉低,但风扇就是不怎么转,换了整流桥还是一样。还会有哪里问题呢?

网友:
风扇直接接12V不就行了吗

网友:
风扇是直接接到12V的啊,所以才郁闷啊

网友:
把风扇直接接到12V  有的风扇是温控电路控制的。

网友:
额,原来如此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