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芯片识别方法和知识大全

楼主(2011-03-10):
内存芯片识别方法
1.LGS:LGS的SDRAM芯片上的标识;
GM72V*****1**T**
GM为LGS产品;

72为SDRAM;

第1,2个*代表容量,16为16Mbit,66为64Mbit;

第3,4个*代表数据位宽,一般为4,8,16等,不补0;

第5个*代表bank,2代表2个,4代表4个;

第6个*代表是第几个版本的内核;

第7个*如果是L就代表低功耗,空白为普通;

“T”为TSOP II封装;“I”为BLP封装;

最后的**代表速度:

7:
7ns(143MHz)
7:
7.5ns(133MHz)
8:
8ns(125MHz)
7K:
10ns(PC100 CL2&3)
7J:
10ns(PC100 CL3)
10K:
10ns(100MHz)
12:
12ns(83MHz)
15:
15ns(66MHz)

2.Hyundai:
现代的SDRAM芯片的标识
HY5*************-**
HY为现代产品,

5*表示芯片类型,57为SDRAM,5D为DDR SDRAM;

第2个*代表工作电压,空白为5伏,“V”为3;3伏,“U”为2;5伏;

第3-5个*代表容量和刷新速度:

16:16Mbit,
4k Ref
64:64Mbit,
8k Ref
65:64Mbit,
4k Ref
128:128Mbit,
8k Ref
129:128Mbit,
4k Ref
256:256Mbit,
16k Ref
257:256Mbit,
8K Ref
第6,7个*代表数据位宽,40,80,16,32分别代表4位,8位,16位和32位;

第8个*代表bank,1,2,3分别为2,4,8个bank;

第9个*一般为0,代表LVTTL(Low Voltage TTL)接口;

第10个*可为空白或A,B,C,D等,代表内核,越往后越新;

第11个*如为L则为低功耗,空白为普通;

第12,13个*代表封装形式;

最后几位为速度:

7:
7ns(143MHz)
8:
8ns(133MHz)
10P:
10ns(PC100 CL2/3)
10S:
10ns(Pc100 CL3)
10:
10ns(100MHz)
12:
12ns(83MHz)
15:
15ns(66MHz)

3.Micron: Micron的SDRAM芯片的标识;

MT48****M**A*TG-***
MT为Micron的产品;

48代表SDRAM,其后的**如为LC则为普通SDRAM;

M后的**表示数据的位宽;4,8,16,32分别代表4位,8位,16位和32位;

Micron的容量要自己算一下,将M前的**和其后的**相乘,得到的结果为容量;

A*代表write recovery(tWR),如A2表示
tWR=2clk
TG为TSOP II 封装,LG为TGFP封装;

最后的**代表速度:

7:
7ns(143MHz)
75:
7.5ns(133MHz)
8*:8ns(125MHz),其中*为A-E,字母越往后越好;

10:10ns(100MHz CL=3);

例如:MT48LC8M8A2TG-8E,64Mbit(8*8),8位。
如何根据内存芯片标识识别内存(二)

---- 许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购买内存时不知如何识别内存的品牌、类型、容量、速度等参数。许多人都认为内存不经过主板或专用检测仪检测难于识别,在此我们特为大家提供如下解读内存条的方法。鉴于篇幅限制,这里仅以市场上最常见的现代内存、LG内存以及KingMax内存为例进行说明。

一、现代SDRAM内存芯片的识别

---- 现代(HYUNDAI)公司的SDRAM内存芯片上的标识格式如下
:

HY 5X X    XXX XX X X X X XX - XX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HY”表明是现代的产品。

---- ①代表的是内存芯片种类: “51”为EDO,“57”为SDRAM,“5D”为DDR SDRAM。

---- ②代表工作电压: “U”为2.5V,“V”为3.3V,空白代表5V。

---- ③代表一个内存芯片的密度和刷新速度: 其编号与密度及刷新速度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由于文字限制,所以发一点出来,全文需要下载,对新手认识
内存芯片识有一定帮助

网友(点评):
这个资料很老旧。识别颗粒参数的根本方法:查阅SPD内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现在还有有些东西没有弄明白。

网友:
好全面啊,主板学好了就去学修内存,正好用上

网友:
挺好的..顶起..

网友:
楼主...这东西也太有年份了吧,???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说吧,对于想认识内存芯片的维修新手还是有点作用,同时我自己看了下都有点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