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场管可用什么管代替

楼主(2011-03-10):
修一台HP的NX9000笔记本,故障是加电指示灯不亮,打开后检查,发现PQ57这个场管已烧穿一个洞,代换上去后,上电,发现PQ57很烫手,马上断电,测POW_SRC对电阻只有10欧左右,怀疑有地方短路,后检查发现是给CPU供电的一个场管已坏,极间电阻只有1欧,这个场管上边标“PHD63NQ”“03LT”很像主板上用的场管,小型哪种,请问高手,这个场管能用什么常见的管代替,或者从主板上拆一个一样大小的放上去行吗??

网友:
15n03应该可以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