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拆相机,换CCD,一点小经验,给你大帮助。新手必看哦。

楼主(2011-03-10):
今天晚上,老师拿了一款CANON (佳能)相机。叫我拆解,心里一慌直接拆了。但是没有忘记老师说的步骤拆解。还是首先把相机竖起来,屏幕朝向自己(习惯不一样),将螺丝从左到右的拆解,将外壳的螺丝从左到右摆成一排(以便装机)。取外壳时。。不能硬搬,自己觉得有阻力,你在把电池盖,SD卡的盖等,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暗螺丝,我们将后盖轻轻拿下,接下来就看看它的样子吧
主板上面有片绝缘层,我们将固定绝缘层的螺丝卸下。主板裸露出来了吧,这下可要小心了,注意静电,手不能触摸主板,我们开始拔排线,最好是用指甲把他敲开,千万不要碰到主板了,

排线拔开了。把主板螺丝卸下,也氮素放一排,千万不要碰到上面的芯片了,用手抓主板的2个角将主板取出。

主板取出来了。

翻一面将液晶屏取出,螺丝也单独放一排。

液晶屏取出后依次电池盒、镜头取下。现在已经拆光光了。

现在镜头已经拆出,CCD露出来了,将CCD螺丝卸下,注意这个是内六角螺丝,别用十字螺丝直接给扭圆了。记住多少圈哦,或者你用什么力度扭松,就要用什么力度扭紧。

CCD拆下来了,换个新的,OK了。

现在在按照刚刚拆的那个步骤装回去,里面的螺丝全部是大小不一的,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把螺丝分为一排一排的了吧!
第一次拆装相机,拆装的是如此完美。呵呵,不是我聪明,而是朱老师教的好,说的仔细,也很好理解。

网友(点评):
这个相机,你有好几个螺丝没有拧

网友:
拆的不错啊,赶快学,学会了给我当师傅

网友:
说真的本人修笔记本这些年了还没有拆过一台数码相机呢,看看LZ的帖子也挺像拆一个来过哈隐

网友:
思路清晰,内容详细,拆解有序!非常好!
下次记得锣丝要摆放有序,内外有别。零配件摆放也要整齐。以便安装时不会弄乱!

网友:
    LZ说了非常不错,改天请教下,—

网友:
同学们不要怕发表的帖子还不够专业!只要用心的把维修相机过程耐心的发表出来!才会有更多的高手了解并指正同学们在维修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这样维修技术才能越来越好!!大家加油!!

网友:
牛B的人,牛B的帖,牛B的拆解!!!

网友:
不知你换了CCD,对焦准不,我一台一样的,换了后对焦不准,调了N久没搞好,这个机子一般没人要了320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个是给我们练技术的是老师的烂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老师批评

网友:
楼主,你是哪一个呢?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说不写:思密达 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主板的  马文彬

网友:
我拆过一次我自己的相机,老SONY那种,
故障是闪光灯不起作用了,
我自己拆开,也不知道是哪个部分坏了,
就取了个电容再装上
然后把机子装起来,问题来了,一开机,黑麻麻的一片
我心想坏了,后来发现有时又正常,
现在开机如果黑的话,用力按住镜头那里就行了,
那东西很少用,我也懒得拆第二次,偶尔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又发现同样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月饼老师指正!呵呵!我改掉帖子!并引以为戒!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主一身作则,不错~

网友:
手真巧~我拆了就裝不回去了

网友(2011-04-09):
真是够复杂的!

网友:
老乡不错哦。。。不过你螺丝摆的有点点凌乱。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啊  ,但是还是一排一排的。 这样快点嘛

网友:
我头一次拆相机和本本一样了螺丝全放一个盒子里.结果悲剧了.搞的我都不敢在玩相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嘿嘿,笔记本还好一点,基本螺丝差不多, 数码相机的螺丝是大小不一,要一排排的放整齐,然后在到着装回去,很好装的,

网友:
思路清晰、步骤明确清朗,感谢楼主!

网友:
小乐,又去学数码相机了啊,祝你学有所成!

网友:
我上个月就毕业了的啊, 我是班上最差的一个,哎。

网友:
不错  顺便说一下  佳能维修站免费换CCD的

网友:
本人一台爱国者V860,在家放了一段个把月后,突然白屏(有黑竖条),用线接外显示器正常,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真细心 真好 朵朵学习  图例讲解

合成科技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能是屏显

网友(2011-05-13):
电都没放··就弄  牛B

网友:
是不是忘记一个步骤,还是忘记贴图了呀,就是上边那同学说的,放电呀。

网友:
那个是闪光电路啊,  早放了。

网友:
自己的那部柯尼卡200万像素的,我都拆了好多次了,镜头打不开,一直找不到镜头,放在一边,有空就拿来拆拆练练手;这段时间也修了好几部数码相机,有部SONY是换镜头的,还有部电池卡在电池槽里,也要把整部机子拆散,不过没有LZ那么细心,我拆的时候螺丝都是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装的时候也没觉得不好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样习惯了,速度也不会慢啊,装也很好装啊, 里面的螺丝都是大小、长短不一的, 这只是一种习惯,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网友:
看来拆相机也和拆本本差不多第一次都有点难度啊。。。

网友:
这些要多总结,多动手,经验才会出来

网友:
呵呵 这么仔细干嘛!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仔细过!    我感觉直接胡乱拆就好了,装的的时候就拼拼图这么简单!  其实照相机里面也没有多少东西只要能拆下来就能装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J:

呵呵,说话是这么说,这个也不是仔细,是一种习惯,习惯了速度也自然就出来了,还需要去拼图吗,这样也不是很累,你放好就是,然后在一次的装回去,这样,也不至于打错几颗螺丝在拆下从装吧,你是没有遇到难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