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不显有有报警声

楼主(2011-03-11):
一个7300GT不显示主板有有报警声用PCI卡进系统能认出显卡来加焊GPU还和原来一个样。。还有一个ATI的X1600显卡和7300GT的症状一个样。求助阿

网友:
先查一下线路,看看有没有空焊什么的,如果北桥到显卡之间的线路开路了要判断是那端?不要动不动就来个加焊?

网友:
换个ROM重写BIOS

网友:
刷BIOS,查晶振

网友:
先确定显存电压和GPU电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查晶体是否起振,如晶体起振,看看BIOS资料能不能刷得进,如果刷不进可能是BIOS 芯片或者GPU空焊,如果能刷检查金手指两边到GPU的数据线。

网友:
刷BOIS刷不进去阿

网友:
有报警声说明检测不到显卡,在配置显卡时CPU会通过总线访问ROM.检查之间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让读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1149-1-3.html但就是刷不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让读但就是刷不进去

网友:
重写资料!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修好了是一个小电阻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ti x1600的显卡你可以看看显卡背面的稳压器1117输出脚电压是不是2.5V.(输入脚是3.3V)如果低于2.5v,可以换一个试试,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ati x1600的显卡背面的稳压器1117输出脚电压
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侠……问你个问题吗?求解,你知道七彩虹7300GT显卡稳压器5708的输入输出脚电压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个什么样子的电阻,阻值多大,起到什么作用.楼主分析下...

网友:
加焊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AZ78M05D(500mA的三端正电压稳压器) 在七彩虹7300GT上输入是12v,输出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