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o80s 用的是T2330 上迅驰4代酷睿2假负载数据是否正常?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11-03-11):
      一台华硕PRO80S的笔记本,主板能亮三个指示灯,但不是读硬盘指示灯,电池充电正常,CPU风扇能转,通过开机键长按能关机,屏幕点不亮。上迅驰4代酷睿2假负载测得数据为:复位1.02v  好信号1.02v 基准电压,0.68v  两个时钟信号都是0.48v 内核电压是1.51v . 撤掉电源后,测32位地址线及控制线的对地阻值其中两个是26欧,其他都是210欧。然后还测了64位数据线和控制线,测得只其中一个是0欧,位置在假负载的角上第二个,其他测得都是214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还望高手赐教,小弟感谢了

网友:
今天测得北桥芯片上有三个电容短路,是不是可断定是北桥挂了?

网友(点评):
不能说明北桥挂了,至于其他的我也不懂,因为我不用假负载。。看你打的对地阻值,有可能是北桥虚了吧,压下试试呗

网友:
同时量得开机电流是0.92安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与北桥上电容两端短路无关,找好的板子试了,也这样的。后来加焊 了北桥,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