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用适配器闪断 电池能开机进系统

楼主(2011-03-11):
客户拿一台HP6531说摔了一下后用电池能开机进系统,用适配器就开不了机。
接下后先查适配器,是HP专用有检测芯那种。测电压19.4v,检测电压5.3v都对,是负载不起?找个HP6535来试,能开机进系统,适配器好的。主板问题,拆机拿出主板细看供电电路,无明显烧痕,测量供电电路,检测电路无明显短路。通电测19v检测5v都有,开机闪一下关了,保护了?主板放电再开机,还是闪断。能点亮的机子不敢轻举妄动了,在论坛里正好有图纸,下载下来看图 检测信号LIMIT_SIGNAL到LM393芯片的3#6#上,1#7#为输出控制 8#是供电 当此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时从1#发出ADP_ID直到I/O 7# 发出ADP_EN信号经Q1015到I/O  I/OSMSC KBC1091也是管开机电路的会不LM393有问题,检测后393各管脚阻值正常,应该是好的。通电查其供电,8#供电正常,1#有电压,7#无电压。7#有问题,其线路中D1006二极管正端有9v负端没有,断电测其二极管特性全无,开路了。看线路分析,Q1015场管高电平不能导通,+V3A电压没有回路,信号ADP_EN就不能达到I/O给出电源正常信号,所以开机就闪断(不知对不对,望先知指教)。料板上找一二极管换上,通电开机进系统都正常了,看样这次又是我的运气好,遇到先知下载到了图纸。

网友:
写的很好,兄弟最下面的图我怎么看不来,你表达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 jack是插座适配器从这插入,19v供电的开始。谢谢

网友:
运气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网友:
你那个头像是火影里面那个玩傀儡的?

网友:
不错逮住了检测线路

网友:
高手修机子,多是换电容电阻,学习了

网友:
思路不错,这个跟运气没多大关系,主要看你的维修思路,运气再好没思路也是白扯,最起码比我强多了,呵呵,继续加油

网友:
看了半天, 才看懂第一个图,说下我的看法吧,不一定对,但是重在讨论吗.首先从3脚和6脚的输入开始,3脚输入端为同向19V. 2脚反向端为5.8V.这样1脚输出高电压. 在看6脚为反向端电压19V.   5脚为同向端电压4.8V吧,这样7脚应该输出低电平.7脚输出的信号为ADP_EN#.从文字面可以看出,此信号为低电平有效.所以可以证实7脚输出正常且有效.7脚还连接二极管D1006 ,二极管为了保此特性.正极也应该为低电平.这样Q1015的G极才为低电平,才能截止.Q1015截止了,才不会把后面的ADP_EN  3V拉低..ADP_EN信号为高电压才能有效. 根所你说的二极管损坏,导致特性消失,正极不能维持低电平,R164和R139分压出来的9.5V会导通Q1015.这样S极和D极导通.拉低ADP_EN.导致此信号无效.  说完了.只能理解到这个地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朋友的校正,文字表达比我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