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C51GM-M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3-11):
中午刚吃过饭回来看到台前上就多了一块ECS C51GM的板
上面还有客户写着不跑码的纸条.前台工作人员进来跟我说这板客户等一下要快点修.刚吃饱就给我来个不跑码,哥刚跑下去吃过饭才跑上来的说
不跑真是不爽.先上电看看真是诊断卡复位灯闪不跑码的.
二话不说先上假负载测测各个电压有没正常再吹.按几大供电的先后顺序先测内存供电1.79V正常
接着
桥供电在南北桥之间的电感上
1.2V也正常.
这板是AM2U,AMD供电是先CPU后总线的测CPU 1.5正常.
这几大供电都正常哥我先试一下PCI复位有没有先,一般板不是特别的如果PCI复位出来,前面的时钟会正常,PCI复位是桥发出来的第一个复位信号,跟北桥IO
网卡等是同一路.测到3.3V说明北桥也应该收到复位信号.
北桥得到复位后在北桥的供电时钟正常情况下就会发出CPU复位.但在假负载上测不到CPU复位信号.CPU没有得到复位不能进行第一个指令所以出现不跑码.
不会是北桥不良吧,.再测CPU PG也是低电平,想想PCI复位不会是假的吧,因为南桥要收到
和VRMPG后会先发出CPUPG再发复位的,没CPUPG还有一个可能就是VRMPG没有发出去.
接着就测VRMPG有没正常了,查了ISL6566的POOG脚在35脚,测量后些信号是3.3V的高电平是正常的.
VRM芯片发出了PG信号,CPU没得到PG那可能只有一个就
是南桥不正常收到后没发出来(还有一点就是北桥发出CPURST必须要南桥跟CPU之间的数据线没问题才行).结合上面的原理跟ECS的通病个人认为是南桥空焊的问题大, 然后自己压住南桥再去测CPURSRCPUPG这两个信号时发现有1.79V已经正常.
心里暗暗的高兴又是桥空焊,上个CPU试一下真的能跑码.
二话不说往桥里吹好焊膏上BGA加焊
加焊完后再上假负载测CPU的复位 PG都正常了,说明加焊的成功率还没下降.
上真CPU 内存上电哈哈能跑完显示了.又是ECS空焊真无语 .

网友:
班长,牛人哈,不光显示器修得好,台式机的主板一样的,多多像你学习

网友:
支持。像我们这样的菜鸟就得多看这样的实例

网友:
班长,秒杀了主板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很细致,讲解真精彩..文章通俗易懂.

网友A:
班长呀,有既然有复位,为什么还要测供电 时钟? 供电 时钟正常后才会有复位的吧?
班长对上电时序了如指掌呀!太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变态的 复位是假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班长你的答复令我茅塞顿开,以后修板这方面看来要多注意才行

网友C:
楼主 你测量复位脚的时候有没有按复位键啊 按复位键电压有跳变吗 如果没有跳变只有电压3.3V 那肯定是没有复位了 如果有跳变那么以后我们就知道复位也有假象的可能了 是吧 呵呵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测量复位脚的时候有没有按复位键啊 按复位键电压有跳变吗 如果没有跳变只有电压3.3V 那肯定是没有复 ...

不用按复位键,短接主板开机针就行,按下复位键的同时,PCI,IDE 等其它南桥控制外接设备复位测试点电压就会出现高低高跳变。

网友:
南桥第一回听说

网友:
徐总 讲述清晰 简单明了  易懂

网友D:
借这个贴向班长请教个问题,我有一片华硕  P5G41的板子,供电  时钟  复位  CPURST也正常 BIOS也刷了,最后串口拆了,网卡拆了。IO换了,全板的822都几乎换过和加焊过,就除了桥没动了,请问还有什么地方是可能会漏掉的呢?

网友:
实用资料,值得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班长呀,有既然有复位,为什么还要测供电 时钟? 供电 时钟正常后才会有复位的吧?
班长对上电时序了如指 ...

主板诊断卡复位灯闪应该是没有复位现象,正常情况下,主板有复位的话,诊断卡RESET指示灯是一闪瞬间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这个贴向班长请教个问题,我有一片华硕  P5G41的板子,供电  时钟  复位  CPURST也正常 BIOS也刷了,最后 ...

查下PG信号工作情况。

网友:
学习进步是最主要了

网友:
很少遇到南桥脱焊的,大部分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南桥脱焊的少,北桥发热量大容易造成脱焊

网友:
不跑码确实难修,楼主一步一步判断倒位。

网友:
学习了  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
牛人哈,不光显示器修得好,台式机的主板一样的,多多像你学习,讲的详细,

网友:
厉害啊。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思路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台式机弄的少 学习了

网友:
l楼主电路知识杂事呀分析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