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11-03-11):
今天接到个功放,上面有两路喇叭接口,上面的那路有声音,下面哪路没声音。因为第一次修这个不懂,拆开看了一下,没什么烧毁横机或电容鼓包,便不知从何下手了。请教各位大哥们怎么修啊,帮下忙

网友(点评):
楼主今天发的几个贴子, 给我的感觉就是进这一行还早得很, 先回家弄本电子辞典翻翻, 再来为时未晚!

网友:
跟帖学习
多多益善

网友:
"上面有两路喇叭接口,上面的那路有声音,下面哪路没声音", 两个声道不会只是只有一路有输出吧??

网友:
重点是电位器,然后功放块或者运放

网友:
真是,但我感觉看再多书都没实操学的开啊。所以不会也要接下来看看,不会的就请教你们啊。

网友:
先检查喇叭,在检查功放电路,在检查输入电路,其实修功放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