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修好一个长城300P4电源

楼主(2011-03-11):
修的有点勉强 晚了有点累简单说一下换件明细:大电容鼓了一个索性两一起换,两个大电容中间的两个100K的电阻坏了,个头挺大的手头上没有从旧板上拆了两个小个的。j3009两个击穿用3007代换
R14 100电阻烧断 保险 烧断 还有一个3009旁的电阻忘了多少的了开路 都是旧板上找的。
不知道我这样换的电阻还有3007能坚持多久。是不是很容易再坏。没怎么修过电源。不知道大个的电阻和小个的电阻有什么区别。

网友:
13009用13007代换不好吧。功率变小?

网友:
长城300P4电源,是好电源  值得修。

网友:
电阻在功率上有区别,一般个头大的功率相对大点。

网友:
大小个,只要功率阻值相当,就没有事。祝你好运。

网友:
看你用的场合吧,不过寿命不会很长的。

网友:
觉得还是用13009把稳点

网友:
两个大电容之间电阻留意了一下好的电源个都比较大,山寨的较小

网友:
j3009两个击穿用3007代换 这样代换寿命不长        用J3009换 3007  就游刃有余了~~~~

网友:
维修原则 是大代换小的  那里有小的去代换大的  你这个电源修好就成垃圾电源了  修来有什么用????

网友:
13007换上去之前要配对。不然很快就会烧的。

网友:
长城电源就是因为那两个100K的均压电阻爱坏而导致那两个滤波电容鼓包。那两电阻叫保险电阻,只会开路不会短路。感觉还不如随便拿两碳膜的耐用。

网友:
13007只能应一下急,还得找13009换过来才用得久

网友:
小功率的器件代替大功率的器件
是使不住的,要用原参数的

网友:
是大代换小的  小的去代换大的确实不好。至于电阻的功率有标,没标也可估计。

网友:
小的去代换大的不好,成了垃圾电源容易坏

网友:
电阻个头儿一般和功率有关。楼主换上的小个头电阻如果轻载下不发热的话,那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