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上CPU不通电)。。。。。。

楼主(2011-03-11):
主板型号:WinFast-N15235

故障现象:上CPU不通电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一客户送来一块主板写着上CPU不通电、首先外观检查了下没有发现外观不良的、打了一下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装上假负载插上电源通电, 诶、可以通电的!   测量了下CPU供电1.0V正常的,在测量了下CPU复位1.8V也正常。防止把好CPU烧坏先装个坏的上去看能上电不。也可以上电的啊、测量电压这些都是正常的。  在装上好CPU开机、正常跑码了显示器也点亮了

,但是到CMOS自检画面时就立马掉电了。

在开机时始终不上电了,既然不上电就按不上电的来修吧!!测量跳线帽的电压为0.09V了。

在测量电池电压有2.8V、 于是拆下电池从正极跑线、电池正极出来连接了一个102电阻然后经过电阻连到了双二极管的输入端,测量102电阻的另一端电压为0.43V。

经过一个电阻电压就变这么低了。要么就是102电阻阻值变大了,要么就是后级短路把电压拉低了(经常碰见电容短路给拉低了)。先取下102电阻测量到1K欧正常的。排除102电阻问题,用蜂鸣档在线测量了下双二极管也是好的,应该是双二极管输出端短路把电压给拉低了(一般电容短路把电压给拉低了遇到的较多)。于是先取下二极管让他给后级断开,在测量102电阻另一端的电压时为2.8V正常了。说明就是二极管输出短路把电压给拉低了。于是从输出端跑线   画出如下图:

先将输出端的C1.C2电容取下测量电压还是0.43V、怀疑有可能是C4或者I/O短路将电压给拉低了。先把C4取下来在测量VBAT电压还是0.43V、在把I/O的68脚=VBAT用刀片撬起来在测量电压还是依旧。看还有一路是进桥的(有点怀疑是桥短路将电压给拉低了、桥之前也给人加焊过、中途打过晶振的两脚电压都为0V、但是对地打二极体值又是正常的。

还是先别急着判桥的死刑,于是用割线法割断VBAT与桥相连的线路。(图中蓝色直线就是割过线的)割断到桥的线后、在测量电压依然是0.43V。    (还好没错判刑 桥坏)。还剩下最后一路与芯片IT8203R相连的。先查看下它的PDF吧!

刚好跑到第18脚VBAT与它相连,先用镊子将18脚撬起来后。 装上电池在测量下跳线帽上的VBAT电压..   嘿嘿 电压2.62V正常了。果然是它的问题。于是在测量下晶振两脚电压也跟着出来了。

将IT8203R换了后,装上CPU点开关可以上电了,也跑码正常。显示器也点亮了。

还是进系统拷机试试看掉电和稳定不,(一直拷着都没掉过电)。

至此板修复、看来维修还是要耐心一点、多测量先别急着动手。特别是桥最好别误判和轻易干…………

希望各位朋友不要抛砖头哈……  重来没写过实例语言表达能力也不怎么好。

网友(点评):
厉害了啊 现在

网友(2015-09-14):
跑线功夫不错,IT8203R这个芯片根据PDF引脚定义得知在这里应该是参与CPU类型识别和管理内存系统总线信号工作的,其本身在待机时候工作应该有VBAT和3.3VSB两组供电提供。

网友:
楼主跑线技术不错,感觉跑线什么的最麻烦了

网友A:
it8203是什么芯片  我遇到桥上面一颗电容短路 造成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203是什么芯片  我遇到桥上面一颗电容短路 造成电压低

it8203在这里相当于IO芯片作用。

网友:
判断IT8203R这里断电测量18脚对地二极管档阻值来进行,这里应该是偏低为O到几十欧姆。

网友:
楼主的跑线能力较强,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