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1-03-11):
主板型号:945PL千兆版(网吧机器)

故障现象:集成网卡不能用

装个系统进系统试下;(一刚GHOST完就蓝屏、内存、数据线和换了两个硬盘都是同样的故障)。

测量内存电压 1.82V正常

CPU电压 0.9V(查了PDF文档里面的VID组合电压是正常的)。

桥供电  1.5V 正常

后来把内存时钟等都查了下都是正常的,一般死机蓝屏都是CPU这块问题最多、(用手摸了下MOS管和电容都不发烫、后来把内存和桥的MOS都检查了一遍看有没有出问题或者性能不良的。均没发现问题)

忽然想到之前修过有点类似的问题。无意中看见给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底部漏液换掉就好了。 于是仔细观察下内存周边的电容没有漏液的用手摸也没有发烫的、  ,当摸到桥周围的两个电容时,忽然一下手给烫死了。好像摸到烙铁头了一样。立即关掉电源用手去碰摸还有很热的余温。

后来把周围的几个电容都全换了。在开机装系统试试看。当GHOST完后没在蓝屏了。

原来就是这两个电容引起的,当系统装完后插上网线、网卡灯还是不亮;

然后测量网卡供电等都正常。在仔细发现边上有几只引脚有点氧化了。 涂点焊膏用风枪吹了后在开机网卡灯真OK了,(只要细心就能发现问题的)。

打开网页听歌测试稳定性、一切正常。

至此板修复

网友:
值得大家学习一下宝贵经验

网友:
很好的福利帖子。资料很好

网友:
楼主的系统和我一样啊,雨林木风9.9绝版不错啊,楼主的思路对我很有帮助啊,我也有1块板子是这样的问题,回头我也去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子兄弟,在你量桥供电的时候,我看到那电容鼓了吧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受益匪浅,受教了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查看,用眼和手发现问题故障

网友:
。。。。。受教了
原来电容的好坏也要用手去摸啊。。。。。。。
    还有一点网卡的供电正常  供电是那测的。。。。
       最后希望楼主加个朋友指导指导

网友:
做维修贵在心细啊

网友:
心细如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这处
最终排除故障
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