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主板,intel t7250 cpu 先后死亡,静电我恨你!

楼主(2011-03-11):
先是给a840 除尘,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往回装,都装好了,通电试机,竟然没有待机了,拿板子给同行看,同行说可能是静电给打坏了,同行说换芯片,我先后从淘宝买了电环管理芯片和IO 芯片,换上还是没有待机,最后只能赔人家一块板子了。
没过几天,dell d630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无显示,肯定是显卡的事儿啦,从网上得知,之前换的芯片是打磨的,然后换真正的631 ,装上之后开机到0.6 突然掉电,根本就没跑到显卡,由于自己经验不足,把北桥重做之后,还是不行,还是找同行,放他那放了好几天没给看,然后昨天,人家拿着他的机器带着我的主板,试完了亮了,然后我原套装回去,还是不亮,板子没问题呀,开始怀疑cpu ,找旁边借了一块规格差不多的,都是2M 800 的cpu ,装上去就能点亮!领导说陪人家一块cpu ,cpu 怎么坏的?还是静电呗。
我还是在某个芯片测试厂打工过呢,人家都带静电腕带,带电线的那种,电线另一头接机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防静电措施,反正我算是倒了大霉了。

网友:
还没遇到静电这么倒霉的呢,

网友:
把CPU电坏,不是吧!

网友:
试过HP V3000换拉显卡后装回CPU/AMD的不亮机,换个CPUOK,旧CPU装到其他机照用,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网友:
电老虎啊!看起来静电也是老虎!

网友:
到底是不是静电搞坏的啊?

网友:
怀疑,静电虽然有,自己做好防护就差不多了,碰机子的时候,最好能摸一下铁的东西,把静电放一下

但是你静电把CPU都电坏了.好像真没人遇到过吧.

网友:
这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我还没有被静电这么搞的倒霉过

网友:
有点悬呀,那就买个静电手套,这个U不便宜呀

网友:
我还真没遇到这么倒霉的事呢``对我来说一般还是不信静电``估计要搞点教训才知道了

网友:
我有静电把台式机的显卡电坏的   在寒冷的季节里  穿的衣服关系 静电特多,每次不小心碰到有金属的东西都会点一下  都不知道哪天把机器电坏了 那可就自己倒霉了

网友:
不会吧,我还真没有碰到过呢,以后还是要注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