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 笔记本 换了几个显卡还是外切亮 屏不亮 不知道那里问题

楼主(2011-03-11):
现在手上有一个DELL 的1310笔记本 以前是开机不亮外切 花屏 一看是显卡 我就加热了一下  还是外切亮 屏不亮    以为显卡 没好  换了一个显卡 问题还是那样  又换了 一个显卡 问题还是那样  只是换完显卡后不在花屏了  可是屏还是不亮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换块屏试下,确定是屏的话,看看高压板、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好几个新显卡都不亮了,应该显卡到屏的线路出了问题,跑一下电路吧!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屏检测电路、屏线接口、屏线、屏

网友:
我有个D620花屏 补焊后不装显卡驱动正常,装驱动就自动黑背光都关掉,换显卡依旧,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屏显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啦

网友:
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  先查屏的线路和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都正常  都测试了  就是到高压板的开启信号3.3  和2.5 都没有  找不到是不是从显卡那里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量呢 现在我有点乱了  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怎么还是认为是显卡的 问题呢 是不是因为原来是花屏    可是现在他外切正常 但是屏一点反映没有  如果要是 高压板  和灯管 那么屏上面应该还有点显示 可是现在什么显示都没有   你说应该是显卡到屏电路有问题   可是我测不出来 跑电路都跑不出来  在给点别的见解  或图纸怎么去找 我在图纸上没找到

网友:
屏供电大部分是EC管理吧,也就是说显卡自检正常后在检测到屏的存在时,通知EC给屏供电,同时输出信号给屏,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看下北桥与显卡间的几个电容是不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容也会弄成这样吗  现在是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没电压  不知道那里的问题找不到了   还请过路的 高手们多多帮忙请教一下

网友:
如果屏没有动过,我想还是显卡的问题,如果屏拆开过了,你就得看屏了哟,有码片的哟

网友:
你飞个3.3V这么简单的事,你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你有2个选择  一个是 飞个开启信号的3.3V或者换屏线 我遇到屏线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都知道没有开启信号,那应该很好修啊!先从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跑下电路,这个电路不会很复杂的!如果只是这个信号没有,在屏幕上应该可以看到微弱图像啊!

网友:
谢谢 大家 经过自己的努力 还是终于把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