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

楼主(2011-03-11):
我的电脑有时用着用着就关机。有时用几个小时就自动关机。电源是没有问题

网友:
散热好不好,或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先查系统问题,然后再查散热,再不行的话就是门电路坏了!

网友:
电压稳不稳,还有主板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散热的问题,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哪个机器的问题是开关线坏了  换了个开关线就没事了    你试试是不是开关的事情   或者是CPU散热问题  还有就是系统的问题   你都看看吧  这个没准的

网友:
清洗下内存条,风扇

网友:
应该是  cpu扇热不好

网友:
AMD的机子话可能是散热的问题吧!没有INTER稳定.

网友:
cpu的散热,硬盘坏道,内存都有可能,你可以测一下的,当然家里的电也有可能的,我遇到过这样的很多问题,特头痛,但一般都是电源

网友:
温度过高吧!不过还是觉得电源问题比较大!你有没有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安装个稳压器试试,再不行CPU的散热:换风扇,涂导热膏。把内存条拿下来擦擦金手指,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先看看散热问题。

网友:
   cpu风扇换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软后硬,一样样排查吧

网友:
可能是风扇的问题吧

网友:
关机的话一般是电源的事

网友:
用鲁大师测试一下是不是温度过高关机

网友:
一般自动关机的话 电源检查一下 cpu风扇的转速是不是很慢、、显卡检测一下 再就是系统了

网友:
很复杂   简单的说就是电压和散热问题

网友:
要是刚开机就关的话看下能不能检测到风扇的转数

网友:
能用几个小时,说明电路问题不大,一般都是散热引起来的。查电源和CPU等的散热。

网友:
用裸板点一下,看还自动关机吗?

网友:
温度还是温度,摸摸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散热不好;就是硬件有问题,要是硬件有没题,只能替换

网友:
1.散热
2.系统
3.送修

网友:
散热、电源!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  下个软件测测温度   如果温度不高 电源开关也有可能  把开关的两条线拔下来试试  在就是换内存 换硬盘 换电源

网友:
有时候可以来点简单的!先从电压吧!我遇到好多都是因为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再就内存!慢慢试试!这种问题最复杂!开不起机还好搞的多!
伤脑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