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和修复主板显卡插槽 945主板(有图)

楼主(2011-03-11):
945G 主板 带集显 和PCI插槽 如图
1.集显能用  但是屏幕总是抖动
2.显卡插槽用不了  显卡插上面 点不亮  请问 如何检测  和修好这个插槽!
插槽 已经清理了多次 显卡是好的   怀疑插槽坏了 怎么检测

网友:
先用打值卡测一测插槽供电和二极管值正常不

网友:
没有这个工具- -! 就有万用表 一只 烙铁一个

网友:
屏幕抖不一定是集显的问题,VGA线也有可能.如果换显示器换线还抖那是主板输出滤波不良造成了干扰,没有波波就把板上能看见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好像看见有鼓包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板上有2个电容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啊  2个

网友:
换了 这2个 电容 6.3V 1000UF 的  屏幕暂时不抖了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抖  现在显卡插槽还是不亮  菜鸟学维修 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设置不用外接显卡了。进去设回来或是重置一下BIOS

网友:
这种板凑合用下吧,不能用了丢掉就完事

网友:
这种板子有的显卡槽就是摆设,用不了

网友:
把那两个电容换掉,一劳永逸了

网友:
一些杂牌主板兼容性会比较差,有时候这一张显卡插上无显可是换一张显卡就可以解决了.
换的这另一张可能是同一芯片的,也可能是不同芯片的.总之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只好试多几张不同牌子不同型号的显卡了.